DC-DC稳压的EMC问题

楼主(2015-10-28):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MC34063的降压电路图,能不能通过EMC,还有哪里没有考虑到,电路图如下:
前部分:

这个是后半部分:

这个DC-DC稳压芯片是开关型的,频率是150K,如果直接使用手册上的原理图是过不了EMC的辐射的,现修改如下:

(1)找辐射源:一般di/dt或者du/dt比较大的地方就会产生很大的电磁干扰,MC34063的第2管教,SW就是开关输出的管教,电磁干扰的源头就这里,我在肖特基二极管上并联一个1nf的电容,可以消除尖峰电磁噪音。(噪音的抑制部分)

(2)电源的输入端处理:在电源前段,串入一个共模抑制器(噪音的隔断,免得噪音接入电源),后面接一个大点的电容(滤波储能),然后是TVS管(静电或者电压脉冲的处理),后面就是MC34063A的通用电路了。

(3)电源的后端处理:MC34063稳压成5V之后,肯定还含有大量的高频噪音谐波,这里用磁珠串联在电源线和地线,滤高频杂波(防止高频谐波带入ASM1117)。

思路是这样的:(1)是直接的噪音源的抑制,(2)和(3)是噪声源的隔离,没有用变压器,就是串联磁性元件。

最后供电部分的处理:3V3的供电,就用ASM1117稳压得到,最后在3V3上并联一个TVS,保护单片机(消除静电干扰或高压脉冲)

网友A:
我偶尔也用MC34063,不过没试过EMC

网友B:
可能要先看一下电感,是不是用的工字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先看一下电感,是不是用的工字电感。

220UH的电感是贴片的功率电感,带屏蔽的,工字电感没有屏蔽层,估计有电磁辐射出去吧!

楼主:
今天测试上面的电路有问题,共模抑制器淘宝上买的是10mh的,第一次调速的时候正常,我把输入电源调动的时候,猜测由于共模抑制的的电感,产生了反向电动势,直接导致MC34063A的被烧掉,一会我在共模抑制器的电感上并联二极管试试,然后在MC34063A的电源输入引脚也并二极管,看能不能保护!

楼主:
这里的D3用的是TVS,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刚才烧掉MC34063A是因为没有焊这个D3,共模抑制电感在电压变化下会产生反向电动势,烧掉MC34063,焊接D3后,测试没有问题,一会把D3去掉,试试能不能再烧一片mc34063a

网友C(2015-12-29):
结果怎么样?  EMC能符合标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