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水位检测电路

楼主(2015-10-28):
检测水塔和水井的水位,只有低、中、高三种状态,采用金属头检测,金属头出来三条导线,电池供电,要考虑低功耗。非常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A:
这种应该发外包啊

网友B:
你的水塔水井是多深的?

楼主:
10米左右吧

网友B:
这个做低功耗不容易。线太长了。

网友B:
你是要外包?

网友C:
若干年前做过。距离远就把电压提高一下,比如12V。利用水的导电性,把信号源端子放在最下面,其余端子根据水位往上排,作为检测信号端子。注意信号源最好不要用直流,用久后容易极化。至于功耗,除非对地漏电,极省电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建议,想用555输出脉冲波形做为信号源。

网友D:
探头+CMOS电路即可,别用555,功耗太大了。

楼主:
555也有功耗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