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些电阻参数改怎么计算

楼主(2015-10-28):
大家好,
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些电阻参数取值的依据,下面是通过三极管控制MOS管开关,大家看看这么电阻参数该怎么计算?

网友A:
工作电压是多少?…
  输入信号的阻抗、幅度是多少?…

网友B:
简单的问题,R15/R16/R17取几K到几十K。
如果对开关速度有要求,R15可以小一些,关断快一些。
R16/R17,在这里基本不需要计算,后级负载太小。

网友C:
仅仅一个开关电路。。。你不关注功率什么的  取值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压是多少?…
  输入信号的阻抗、幅度是多少?…

EN 是单片机IO口  3.3V,Vsys=4.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问题,R15/R16/R17取几K到几十K。
如果对开关速度有要求,R15可以小一些,关断快一些。
R16/R17,在 ...

先谢谢你的回答,如果三极管后级负载是100mA呢,R16的取值怎么选择?  饱和时,Hfe一般取多少? R17是初始状态拉低,这个阻值的大小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一个开关电路。。。你不关注功率什么的  取值影响不大

恩,这个MOS管电压型开关,没什么功率。但是我是想到如果后端有功率呢?如100mA 那三极管端的参数如何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答,如果三极管后级负载是100mA呢,R16的取值怎么选择?  饱和时,Hfe一般取多少? R17是初 ...

R16的取值,就是保证基极的电流有几倍以上的余量。
假设100mA时最小放大倍数是100,则基极电流起码1mA,一半取2-3mA就可以了。
R17是防干扰用的,一般场合3-10K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