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让单片机和家里Wifi连接起来

楼主(2015-10-28):
我想实现用单片机和家里的Wifi像连接,并且能和手机APP通讯,该怎么实现这个电路呢?

网友A:
用嵌入式的WIFI模块做设备 与路由连 再用手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嵌入式的WIFI模块做设备 与路由连 再用手机控制·

能不能用单片机 + ucos 来让单片机实现,不选用嵌入式WIFI模块?

网友B:
沙发正解, 需使用WIFI模块,不贵。
单片机不是万能的,无硬件模块不能实现WIFI。例如问:单片机+UCOS能否飞起来?不行,需加电机螺旋桨一样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