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原理图与规格书不一样

楼主(2015-10-28):
您好,我现在接的可控硅BTA12 CW 规格书显示驱动电压1.3V;驱动电流35mA  但是我这个原理图算出来的电压=300/1300*12=2.76V;电流12/1300=9mA,但实际测试我这个电路可以工作呀,这怎么回事呢?请高人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实际参数因器件个体差异, 呈正态分布, 厂家给出的标称值, 必须函盖所有的产品, 你手头这个是9mA, 不代表所有的都是9mA

网友B:
以前有个画家,养了一只大狗一只小狗,老是要敲门进来烦他,于是画家就在门上开了一个大洞一个小洞,大狗进大洞,小狗走小洞.但结果大狗小狗都从大洞进了屋.哈哈,好一个画呆子哦.看来电呆子也大有人在.

网友C:
    9mA:“能工作”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