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 STM32F控制伺服电机及控制步进电机的应用样例 ?

楼主(2015-10-28):
请教:
哪里可以找到 STM32F控制伺服电机及控制步进电机的应用样例 ?

谢谢 !

网友A:
顶一下 这种好东西有的大神请分享一下

网友:
STM32F103VCT6+步进电机 L6205 H桥驱动控制
https://bbs.21ic.com/icview-652948-1-1.html

网友:
STM32F0] 【MCU实战经验】+STM32F030的步进电机加减速
https://bbs.21ic.com/icview-795684-1-1.html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用PWM就嫩实现呢

网友C:
我觉得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有自己的控制方法,弄清楚怎么控制的就行,stm32就是个mcu,用他实现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研究下

网友D:
网上一搜,例程很多的。ST的例程是最多的

网友E:
ST关于电机控制的例程应该不少呢

网友:
楼主按照我发的链接,搞定了没,最近我拆了几个光驱和软驱的电机,四线两相的无刷。准备用电桥做个驱动器。买了几个三极管还没有邮寄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