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开关机是如何实现的 ?

楼主(2015-10-28):
请教:
手机的开关机(长按开机、关机)是如何实现的 ?

一产品需要通过长按 按键 来实现 开关机,不知道该如何实现,准备参考 手机开关机的方法来做。故发帖求助。

还望大侠指点 !

非常感谢 !

网友A:
按键电路设计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93588

看看这个  有两个电路图可以参考

网友B:
有单片机程序,很简单,如果纯硬件,就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电路设计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7016&fromuid=993588
(出处: 21ic电子 ...

谢谢 !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单片机程序,很简单,如果纯硬件,就复杂点

谢谢大侠指点 !

请问,需要单片机的软硬件,还需要外围的哪些电路呢 ?

网友C:
论坛讨论过这个长按开关机的问题,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讨论过这个长按开关机的问题,可以搜索一下

谢谢版主大侠 !

在论坛里找到了如下几个和开关机有关的帖子,看后,感觉没有找到答案。

不知大侠说的是不是这几个帖子,还请大侠指点。

先谢谢了 !

帖子一

帖子二

帖子三

网友D:
看看这个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43342.ht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侠 !

在论坛里找到了如下几个和开关机有关的帖子,看后,感觉没有找到答案。

有一个也是讨论长按关机的帖子,回帖里有一些电路图。电路图很有参考价值
我也忘了具体是哪个帖子了,很久之前看的

网友E:
功耗要求多少?不是手机能用的,你就能用。手机关机电流100uA都受得了,你不一定受得了。

网友F:
手机是用软件配合电路实现的,只要有MCU,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但要注意是否符合条件,这要看所用器件的型号和电路设计以及电池容量等多因素,需综合考虑。

网友G:
好像有低电平关机和高电平关机,上次有见过个关机电路。时间久了。

网友H:
好多电子设备说是关机,其实是低功率睡眠。
但是我见过的一些手机电路,的确是从硬件上实现一键开关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