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485自动收发电路的优点在哪里

楼主(2015-10-28):
见过一些RS485的应用电路,可基本上都是使用的自动收发电路,如下图的这个例子

还有一个电路是叫 零延时 自动收发电路,用74hc14和几个电容组成

我想知道,自动收发电路 和 DE/RE端直接用单片机IO口控制  相比 ,优点到底在哪里?
我自己的想法是,在IO口充足的情况下,使用自动收发电路需要多用一些元件,多占用一些板空间的啊

网友A:
1是假发送

网友B:
应该应用在特定的场合吧。老的设计都是这样的,对于现在MCU功能丰富的前提下用这中方式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网友C:
优点是驱动能力差,抗干扰差,器件多,成本高,故障率高。

网友D:
优点就是免方向控制,可以轻松与任何串口互联。缺点是总线需要强制偏置,最高通讯速率较低,可靠性和抗干扰力较差,在要求严格的应用场所是不准许使用这样的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点是驱动能力差,抗干扰差,器件多,成本高,故障率高。

也就是说,如果在单片机IO口充足的情况下,这种电路并不是首选,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就是免方向控制,可以轻松与任何串口互联。缺点是总线需要强制偏置,最高通讯速率较低,可靠性和抗干扰 ...

也就是说,如果在单片机IO口充足的情况下,这种电路并不是首选,是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在单片机IO口充足的情况下,这种电路并不是首选,是么?

能不用尽量不用,这是工程上不得以才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用尽量不用,这是工程上不得以才采用的。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