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点对多个子点的无线数据传输方案?

楼主(2015-10-28):
项目大概框架
主点:1个,主要负责向各个子点发送指令和接受所有子点的数据
子点:48个,接受主点的指令并采集数据然后将数据传输给主点
项目任务:主点响应外部中断后,告诉所有48个子点开启AD采集,每个子点采集数据量为16384*3byte,采集时间<2S,然后各个子点将数据传输给主点,
通信方式:无线
通信距离:所有子点排成一条线,做长度2000m,主点位于中间点位置。
主点发起下一次采集时间:大于10分钟
现寻求一个可行的无线通信方案,主控芯片还是想继续沿用熟悉的STM32F103
(之前使用过ZIGBEE+STM32架构,STM32和ZIGBEE使用串口通信,波特率最高只能为115200bps,传输速率有点慢)

网友A:
全部2S内完成熟,还是,每个点可以使用2S的时间去完成,

如果距离没有问题~~~~ 哪经典的主从查询机制不就完了

楼主:
每个子模块同时开始采集,同时结束采集(定时器决定结束时间),刚开始的方案就是简单的轮询机制...老板非说不行,非要搞组网,
例如一定距离的子模块作为中继。

网友B:
主节点发起轮询,节点按照时隙依次回复。这个已经是效率最高的方式了。可能你的老板觉得组网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节点发起轮询,节点按照时隙依次回复。这个已经是效率最高的方式了。可能你的老板觉得组网比较高端大气上 ...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2S内完成熟,还是,每个点可以使用2S的时间去完成,

如果距离没有问题~~~~ 哪经典的主从查询机制不就 ...

每个采集板同时采集,最长采集时间为2s,距离就怕后期要增加,如果增加到4公里,那种轮询方式就不行了

网友C:
20Mbit的数据量, 加上协议开支, 带宽就够楼主喝一壶的

网友C:
一字排开, 可用WIFI组成令牌网, 每个节点用两个指向性强的天线, 其它的窄带模块, 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Mbit的数据量, 加上协议开支, 带宽就够楼主喝一壶的

还真是的~够休息会了:'(

网友A:
还是别为难自己了~~~~    同时采集,保存后~~~慢慢收集起来。。。。 后边不是还有时间处理么。 爱组组~~~~

网友A:
TND 就象一个集线器广播网~~~ 一不小心 广播死自己

网友D:
30A_ESP8266__Mesh_User Guide__CN_v1.1 搜缩
这是开源的 自己花功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A_ESP8266__Mesh_User Guide__CN_v1.1 搜缩
这是开源的 自己花功做吧。

老板最后还是顶下SI4432了~硬着头皮上吧~

网友E:
分析一下啊:
10分钟,要传输的数据量是:16384*3*48=2359296字节;
仅仅发送这么多字节,要求发送速率是:2359296/600=4kBps=40kbps;
实际上,可靠的无线协议必须有应答机制、重发机制,另外,把数据从MCU送往无线模块也需要耗时,封包走协议也要耗时,数据的读取和存储要耗时,根据我的经验,最最理想的情况下,也需要100kbps以上的空中速率才能数据传输完毕。

SI4432的最大空中速率是256kbps,看起来是满足了

但是,无线通讯存在这个问题,无线速率越高,通讯距离越近,越容易受干扰,这个速率,不加放大器基本不可能传输1KM,或者你用定向天线。

不是不能做,但是,很难。。。我这里考虑的还仅仅是不组网,主站一点接一点的查询的方法,才有可能能完成你的任务,如果组网,数据接力传输的话,那简直是不可能了

楼主应该给我100分。。。

网友E:
说实在话,不组网,主站一个点一个点索取数据的方法,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可能性其实也很低。。。试试跟老板摆事实讲道理把

楼主该给我100分。。。:(

网友F:
一种野蛮的做法,用SI4432,主站接48根天线,工作在不同的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