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干扰与抑制

楼主:
地线干扰与抑制

网友A(2015-10-28):
什么是地线?大家在教科书上学的地线定义是:地线是作为电路电位基准点的等电位体。这个定义是不符合实际情
况的。实际地线上的电位并不是恒定的。如果用仪表测量一下地线上各点之间的电位,会发现地线上各点的电位可能相
差很大。正是这些电位差才造成了电路工作的异常。电路是一个等电位体的定义仅是人们对地线电位的期望。
HENRY 给地线了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定义,他将地线定义为: 信号流回源的低阻抗路径。这个定义中突出了地线中
电流的流动。按照这个定义,很容易理解地线中电位差的产生原因。因为地线的阻抗总不会是零,当一个电流通过有限
阻抗时,就会产生电压降。
因此,我们应该将地线上的电位想象成象大海中的波浪一样,此起彼伏。

网友A:
谈到地线的阻抗引起的地线上各点之间的电位差能够造成电路的误动作,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用欧姆表测量
地线的电阻时,地线的电阻往往在毫欧姆级,电流流过这么小的电阻时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电压降,导致电路工作的异
常。
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开导线的电阻与阻抗两个不同的概念。电阻指的是在直流状态下导线对电流呈现的阻
抗,而阻抗指的是交流状态下导线对电流的阻抗,这个阻抗主要是由导线的电感引起的。任何导线都有电感,当频率较
高时,导线的阻抗远大于直流电阻,表 1 给出的数据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实际电路中,造成电磁干扰的信号往往是脉冲
信号,脉冲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成分,因此会在地线上产生较大的电压。对于数字电路而言,电路的工作频率是很高的,
因此地线阻抗对数字电路的影响是十分可观的。

网友B:
谢谢分享,关于干扰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网友C:
阻抗和地的关系

网友D:
如果将 10Hz 时的阻抗近似认为是直流电阻,可以看出当频率达到 10MHz 时,对于 1 米长导线,它的阻抗是直流电阻
的 1000 倍至 10 万倍。因此对于射频电流,当电流流过地线时,电压降是很大的。
从表上还可以看出,增加导线的直径对于减小直流电阻是十分有效的,但对于减小交流阻抗的作用很有限。但在电
磁兼容中,人们最关心的交流阻抗。为了减小交流阻抗,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多根导线并联。当两根导线并联时,其总电
感 L 为:L = ( L1 + M ) / 2

网友E:
当两根导线相距较远时,它们之间的互感很小,总电感相当于单根导线电感的一半。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多条接地线来减小接地阻抗。但要注意的是,多根导线之间的距离不能过近。

网友F:
这个下载了,很有用的

网友F:
阻抗指的是交流状态下导线对电流的阻抗,这个阻抗主要是由导线的电感引起的。任何导线都有电感,当频率较
高时,导线的阻抗远大于直流电阻。

网友G:
地线定义为: 信号流回源的低阻抗路径。这个定义中突出了地线中
电流的流动。按照这个定义,很容易理解地线中电位差的产生原因。因为地线的阻抗总不会是零,当一个电流通过有限
阻抗时,就会产生电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