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1的SPI接口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28):
我用的是STM32L051进行项目设计,现在在调试软件,关于SPI接口的。出现一些问题。
我用SPI采集ADC输入数据,处理后通过SPI接口的DAC输出。采样率50ksps. 软件上我用的是50khz的定时器中断,DAC输出代码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执行的。
我将IAR中的优化配置才high(speed),看下图。

但是当我通过SPI输出给DAC芯片时,出现下列问题。如下图所示,通道2为SCLK。通道3为DAC输出,通道4为CS信号。我每次要发3个字节,但是我测得波形在发完2个字节后CS信号就变为高电平了。理论上是发完3个字节后CS才置为高电平的。
是什么原因啊。优化等级配置成high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啊?

还有就是下图中的红圈内的CS信号出现杂波,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网友A:
顶起来,让大神们帮忙

楼主:
第二个自己已经解决了。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
第一个估计没有人太注意这个的。因为我们追求的是低功耗。所以采用寄存器直接操作的方式。

网友B:
楼主研究的是超低功耗啊,跟楼主学习

网友C:
注意看有什么变量被优化掉了,单独调试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二个自己已经解决了。阻抗匹配的问题。

原来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寄存机直接操作确实可以实现更低的功耗。

网友E:
第二个自己已经解决了。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F:
测得波形在发完2个字节后CS信号就变为高电平了。理论上是发完3个字节后CS才置为高电平的

会不会是时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时序的问题

软件上我是发完3个字节后才将CS置高的。但是用示波器看的话还没发完就置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载不了哇。。。

啥下载不了啊?

网友H:
要等待SPI_FLAG_TXE标志,再将CS置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等待SPI_FLAG_TXE标志,再将CS置高

我看看

网友I:
要等待SPI_FLAG_TXE标志,再将CS置高

楼主这样行吗

楼主:
我还没试呢。

网友J:
这种情况通常是软件编写不是特别规范,有些地方被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情况通常是软件编写不是特别规范,有些地方被优化了

正确啊。我就是选择了代码优化。

网友J:
引用 楼主:
正确啊。我就是选择了代码优化。

那好好检查代码吧。  比如强制数据转换的时候,如果代码写的不规范,优化等级高的时候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