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C文氏振荡器

楼主(2015-10-28):
老师们,帮忙看下电路图,出来的不是正弦波,为何是这样?

楼主:
忘记上图片了

网友A:
先搞成双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成双电源的。

双电源,仿真没有问题。

楼主:
双电源似乎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电源似乎是正确的。

此类振荡器,原本设想就是利用那个二极管随信号幅度增加来逐步缩小放大器的增益(软着陆)。而你来了个单电源供电,单边直接“撞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类振荡器,原本设想就是利用那个二极管随信号幅度增加来逐步缩小放大器的增益(软着陆)。而你来了个单 ...

多谢!
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此类振荡器,。。。。。而你来了个单电源供电,单边直接“撞死”。

幽默,精辟!

网友C:
那个4脚单独接地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