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元器件 ?

楼主(2015-10-2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霍尔传感器,是不是手柄下方有点磁性,放在这四个中间,用来控制方向,速度什么的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霍尔传感器,是不是手柄下方有点磁性,放在这四个中间,用来控制方向,速度什么的 ...

谢谢!

如下图
正如您所说,手柄下方的中心处确实有磁性,用螺丝刀试过了;
此手柄就是来控制方向、速度的。

网友C:
厉害,我第一反应是三极管什么之类的呢

网友D:
霍尔元件

网友E:
确实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F:
霍尔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查位置的,一般对应的地方有磁场……

网友G:
磁敏,霍尔传感器,二楼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学习了

网友H:
开关型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