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包板上搭的电路焊到万能板上出现咪头灵敏度太大的情况。。。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10-28):
这个是电路图。。。新手画的。。

楼主:
在面包板上搭的电路 很正常 可以达到目标:盖住光敏电阻 说话 灯亮  焊到板子上去了之后 盖住光敏电阻就亮了开始以为是电阻R1的影响 加大R1电阻 至1M欧 情况改善的不是很大
不知道该怎么调整 求大神看看

网友A:
大道至简建议您,q1换成运算放大器,你这样的电路离散性太大,量产的时候,你会感觉一箩筐的不爽

网友B:
无反馈的系统常常这样,慢慢调调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咪头方向的问题,我之前使用咪头发现正反灵敏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咪头就是要区分正负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咪头方向的问题,我之前使用咪头发现正反灵敏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咪头就是要区分正负使用的) ...

我明天去实验室试试:P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咪头方向的问题,我之前使用咪头发现正反灵敏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咪头就是要区分正负使用的) ...

下午去实验室了 已经解决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午去实验室了 已经解决啦

是方向的问题吧?:lol

网友D:
面包板搞得挺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咪头方向的问题,我之前使用咪头发现正反灵敏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咪头就是要区分正负使用的) ...

很赞的经验,没装反过的人肯定收获不到

网友E:
后面的线最好不要用焊锡直接连接  飞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