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正负5V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5-10-28):
各位好,现找一款可以输出正负5V的电源芯片,输入电压是隔离电源出来的正负5V,
要求:纹波小,电压稳,功耗大点没关系,要来给模拟电路运放供电的
有用过的朋友可以推荐一二吗???

网友A:
变压器上绕出10V中间抽线作地,运放啥的最好用线性电源。如果有高压电源的话两个 ams1117 拉出两个5V也是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上绕出10V中间抽线作地,运放啥的最好用线性电源。如果有高压电源的话两个 ams1117 拉出两个5V也是可 ...

最好能够一块芯片搞定,手持式设备,比较小,现在用的是LINEAR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就还是用这个。

网友B:
要求比较高,就找电源模块吧

网友C:
直接得到-5V的我不知道,好像有直接把+12V的转成-12V的IC,再用一个LDO就可以了吧,

网友D:
输入就已经是隔离的 +/- 5V ?
  那还要什么芯片,RC滤波就够了。比如运放10mA消耗, 串100R电阻,压降也只有1V,到运放还有 +/- 4V,一般都够用了。100R后面并47uF,100mV 60KHz 的纹波也只剩下300uV了!

网友E:
1  2R+稳压管2个
2   78l5+79l5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就已经是隔离的 +/- 5V ?
  那还要什么芯片,RC滤波就够了。比如运放10mA消耗, 串100R电阻,压降也只 ...

这个方法确实是可行的,但我这个是心电电路,涉及到一个基线基准问题,如果贸然改变了运放的供电电压,相对应的基准电压要去改变,这个还需要结合临床数据,要去试验  就麻烦了点,如果有现成的芯片,就不用考虑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2R+稳压管2个
2   78l5+79l5

在我这个电路上肯定不行啊

网友F:
不要最贵!好用就行!…

网友G:
既然已经有正负5V输出了,做下LC滤波就可以了。
如果要求输出电源很干净,那就奢饰点,反正给运放供电也需要不了多少电流,整个大电流输出的运放,做低通跟随输出,就可以把电源滤的很干净了。不过这个运放也要双电源,还要高于正负5V的供电,看你系统有没有吧

网友H(2017-07-04):
您好?您后来用的是哪个芯片。我也是输出正负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