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l 核心板设计完成

楼主(2015-10-28):
CPU:基于ARM Cortex-A7处理器,最大主频为528MHz,支持128 KB二级高速缓存
支持并行LCD显示器,高达WXGA(1366×768)分辨率
支持8/10/16/24位并行摄像头传感器接口
支持4G DDR3LQuad-SPI NOR FLASH
支持8位NAND FLASH(40位ECC)2个MMC4.5/3.0 SD/ SDIO端口
2个USB2.0 OTG,HS/ FS,支持从设备或主机模式
音频接口:3个I2S/ SAI,S / PDIF Tx/Rx
2个10/100以太网,支持IEEE1588标准
10路串口板载 4G BYTES EMMC
尺寸:51*42

网友A:
好漂亮啊,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allegro?

网友B:
这板子画的真是好看啊,是用于生产吗

网友C:
貌似是用Cadence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啊,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allegro?

确实是 allegro

网友D(2015-12-07):
在 i.mx28与i.mx6 ul选择一款,i.mx6 ul资料多么?

网友E:
allegro画的板子确实看著舒服 请问是几层的

网友F(2016-03-21):
请问你们,在调试I.MX6中,电路开机后一操作就会出现死机的现象,发现是PMIC的问题,把PMIC控制信号去掉就不会死机了,但是电源没办法管理。软件在开发板上用没有一点问题,用在自己做的板子上就出现问题。电路和开发板一样的,并且把所有的芯片都跟换了一遍就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们,在调试I.MX6中,电路开机后一操作就会出现死机的现象,发现是PMIC的问题,把PMIC控制信号去掉就 ...

制板?焊接问题?......

网友F(2016-06-25):
这个我们怀疑是制版和焊接的问题。但是这一批板子现象一样,并且我们把其中一块板子器件全部更换了,也还是出现这种情况,制版这个不知道怎么检查。

楼主(2016-08-17):
图片上是实物图

网友H(2017-02-17):
引用 网友D:
在 i.mx28与i.mx6 ul选择一款,i.mx6 ul资料多么?

i.MX28 是基于 ARM9.  i.MX6UL  基于ARMv7 架构的A7 core, 支持 virtualization  和  arm trustzone feature.  i.MX6UL 资料也比较多, 可以参照NXP 官网.  官方linux 的支持比较新, 最新linux kernel 支持为linux 4.1.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们,在调试I.MX6中,电路开机后一操作就会出现死机的现象,发现是PMIC的问题,把PMIC控制信号去掉就 ...

系统出现死机,通常可能是电压不稳或者DDR不稳定引起的,电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确定 VDD_ARM_SOC 等几路电压是否在datasheet 要求的范围, 另外你用的PMIC 是 那个型号?  如果是DDR 不稳,需要对DDR做calibration,  更新DDR 的init 脚本.

网友F(2017-11-07):
引用 网友H:
系统出现死机,通常可能是电压不稳或者DDR不稳定引起的,电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确定 VDD_ARM_SOC 等几路电 ...

我这边测试VDD_ARM电压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使用的PMIC芯片为:MMPF0100F0Z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