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5A keil 驱动安装

楼主(2015-10-28):
keil, BUG, IO, ip, se
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 v1.07.zip安装后找不到,在debug下setting也没法点进去,编辑后的hex文件能烧录却没法工作,各种keil的版本都试过了,求大神伸出圆手,在线等,急

网友A:
是不是你的keil不是安装在C盘根目录下面?通常安装过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 之后,会在 C:\Keil\C51\BIN里面看到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dll

网友B:
\Keil\C51\BIN里面看到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dll

楼主:
已经发现原因了,hex是其他问题引起的,只是驱动依旧是无法进入setting中

网友A:
N79E815的仿真板是N79E715/815 tiny board,电脑连上tiny board之后绿灯亮了么?

网友C:
正想说。。。不过楼主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D:
请问,你的 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 v1.07.zip,是那下载的,我都找不到,可以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 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 v1.07.zip,是那下载的,我都找不到,可以提供吗? ...

官网就有,已经更新到1.08版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网就有,已经更新到1.08版本了

请问是 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1.08.6426.exe ?

安装完keil c后再安装这程式就可以了吗?

执行 keil c后就会有新唐N79E815A的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 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1.08.6426.exe ?

安装完keil c后再安装这程式就可以了吗?

对,安装在keil的目录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安装在keil的目录下

谢谢,我试着做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E:
最新的版本不能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新的版本不能用吗

不,我是新手,没用过..呵..

网友F:
升级下软件版本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G(2016-05-06):
这个芯片没有太多资料啊。

网友H:
,买芯片的时候我都要求人家给我提供全套的开发的软件资源的,要是没有我是不会买的。

网友I:
软件版本更新下,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J:
楼主怎么下载的程序啊?我买了个新塘ISP_ICP但是不会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