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参数和电路怎么设定啊

楼主(2015-10-28):
(无正文)

楼主:
哪个计算的对
是需要都满足还是只需要满足电流就行啊?

网友A:
(3.3-2.5)/10MA=80欧是标准的计算公式,内含电压,更有电流。
您说哪个需要保证?个中道理可深可浅,还是自个儿悟一悟较好。

网友B:
两个计算的都对

网友B:
一般满足电流就可以亮。
330-80=250欧,你加一个250欧左右的电阻,两个条件就能同时满足了

网友(2016-03-15):
(3.3-2.5)/10MA=80欧是标准的计算公式,我觉得这个计算比较合理

网友C:
1.发光二极管最终的工作是看电流,电压只是表现出来的现象。
2.二极管伏安特曲线是非线性的,你的两种方法都是估算,正确的是在伏安特曲线上用直流负载线作图来计算。
3.工程应用可以直接估算,不用那么精确。

网友D:
现在的工艺 高亮LED 你给个1-3mA电流亮度足够了。
从节能的角度来讲 3.3V 限流电阻1k 2k

网友D:
当然 LED 做指示 也要分场合
PCB 上做运行 故障灯 限流电阻 大点 问题不大
如果外接做显示电流大点

网友E:
注意,LED是电流型器件,本身有PN结结压降而非什么工作电压。计算方法:电流电阻阻值=(供电电压—LED结压降)/额定工作电流。

网友F:
楼上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