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找一款3.3V电压的单稳态触发器?

楼主(2015-10-28):
找一款3.3V电压的单稳态触发器?用于IRDA的自发自收功能关闭

网友A:
74hc74 or ne555

楼主:
供电电压大于3.3V。

网友A:
7474肯定有3.3v版本的,ne555我不确定

网友B:
LZ要的是单稳,不是D触发器。
3~18V的:  Onsemi 的 MC14538
3~6V的: Onsemi 的 MC74HC4538、 NXP 的 74HC123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供电电压大于3.3V。

HC系列供电电压最低到2V

网友C:
74hc74不是单稳态触发器

网友D:
红外LED收发电路。
特点:只用一个IR红外LED。不会自发自收。

很实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74hc74不是单稳态触发器

他是双D触发器,可以接成单稳态

网友E:
CD14538,
3V-18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是双D触发器,可以接成单稳态

直接推荐三极管,也可以接成单稳态

网友E:
直接推荐三极管,也可以接成单稳态

这种分立器件的单稳态电路,都失传了吧,能否给出电路,让我们学学

网友F:
555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