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数据存到寄存器中

楼主(2015-10-28):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存到哪个寄存器?

网友B:
P1=0x08,这样赋值。0x08可以变为变量的名字。

网友C:
直接写进去就OK了,前提要看看数据手册,这个寄存器是可写的

网友D:
建议直接保存数组,可以获得数组的地址更简单。

网友E:
直接找到寄存器或者地址,写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