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不用Keil之类的编译器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2015-10-28):
PSoc4不用Keil之类的编译器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是因为想表现自己的那个图形化的编程吗

网友B:
Creator的内核应该就是Keil吧

网友C:
我估计也是,Keil和CY合作开发的Creator

网友D:
Creator挺好用的啊

网友E:
Creator 是IDE前端,后端的编译器可以选择GCC,也可以选择MDK,在设置里选一下即可。所以PSoC 不支持Keil 编译器的说法是错误的。

现在大多数厂商都支持GCC,并将其作为优先选择,不仅是GCC开源免费(MDK闭源收费),还因为GCC确实是一个十分优秀的编译器。
MDK使用广泛,很稳定,Creator当然也会支持MDK。
IAR的编译出来的代码效率比较高,Creator也进行了支持。

网友F:
这个就需要多练习练习的吧,熟练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