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地线?

楼主(2015-10-28):
什么是地线?

网友A:
地线是作为电路电位基准点的等电位体。这个定义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地线上的电位并不是恒定的。如果用仪表测量一下地线上各点之间的电位,会发现地线上各点的电位可能相差很大。正是这些电位差才造成了电路工作的异常。电路是一个等电位体的定义仅是人们对地线电位的期望。 HENRY 给地线了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定义,他将地线定义为: 信号流回源的低阻抗路径。这个定义中突出了地线中电流的流动。按照这个定义,很容易理解地线中电位差的产生原因。因为地线的阻抗总不会是零,当一个电流通过有限阻抗时,就会产生电压降。 因此,我们应该将地线上的电位想象成象大海中的波浪一样,此起彼伏。

网友B:
有保护地和机壳地之分吧

网友C:
在三相四线的回路中的地线,就是和大地相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三相四线的回路中的地线,就是和大地相连的

此地非彼地啊

网友E:
地线对于系统的稳定性是很重要的

网友F:
Vcc和GND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