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最近做一个小玩意,又继续玩起了学习已久的avr(mage8)单片...

楼主(2015-10-28):
最近做一个小玩意,又继续玩起了学习已久的avr(mage8)单片机,还是那么的熟悉。但这次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一开始就不顺了。程序不能下载!!!!当然这最大的原因是下载器的原因,如果你不是使用的USBISP下载器那情况可能跟我的不一样了。

当然在这里也不是怪那些开发USBISP的大侠们,我忠心的佩服他们,佩服他们的技术也敬佩他们的开源精神,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在此之前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AVR下载器。好了,下面具体说下我的经历:

首先我在焊接好板子之后就连上了那个下载器准备下程序,但是一直出现“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换了下载器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奇了怪了。网上一搜,很多人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按照人家的方法查看都没解决。最后想到了使用之前另一个下载器(通过AVR Studio 来下载),这个下载器就稳定些,一下就能下载进去,终于搞定了。饭过来找下之前的原因,发现是在使用USBISP下载器时,烧熔丝不稳定造成的,使用该下载器和相关软件烧写熔丝时有时会不成功,这就很容易造成芯片“报废”。因为没测试每个版本的USBISP固件和上位机程序,所以也不敢断定都是这个原因。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一种方法是采用其他类型的下载方式烧写熔丝或下载程序,如果电脑有并口的,可以采用并口方式下载,更加方便一些。当然,如果烧写好了熔丝,一般使用USBISP下载程序也是没问题的。

下面说说那些被“烧坏”的芯片怎样“救活”,这也是个人的经验,不一定适合所有芯片的情况。在之前的烧写过程中就“报废”了两个芯片,当然主要原因是熔丝烧写错误,芯片工作时需要外部振荡器(如果有有源晶振的话接上重新烧写熔丝也是可以的),由于现在使用的是外部晶振工作,所以芯片就没法产生“心跳”了。我采用的办法是,使用另一个能正常工作的板子,将其连接晶振的第一个引脚通过跳线连接到“报废”芯片的相同的那个引脚(提供时钟作用)。连接好之后,给正常的板子上电,再使用下载器给“报废”的芯片烧写熔丝,哈哈,瞬间就成功啦!!!

网友A:
有高压编程器,可以救活“烧坏”的avr

楼主:
以上是本人一点小小的经验.如有错误,欢迎指正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高压编程器,可以救活“烧坏”的avr

正解! 这东西可自己参考网上电路DIY和T宝买,仅几十元而已。

网友C:
楼主救芯片的方法我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