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问题

楼主(2015-10-28):
我的板子是用国产LM2576, 12V供电转5V,电流0.5A,板子上覆铜面积跟散热片差不多,几分钟就会很烫,是这样吗?
另外不给手机充电时,板子耗电0.15A,给iphone充电后也就0.5xA, 为什么不是0.65A呢?

网友A:
输出功率:5V*0.5A=2.5W
输入功率:12V*(0.5A-0.15A)=4.2W
单纯转换效率:2.5W/4.2W=59.5%
算上2576的静态功耗之后的效率:2.5W/(12*0.5A)=4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5V*0.5A=2.5W
输入功率:12V*(0.5A-0.15A)=4.2W
单纯转换效率:2.5W/4.2W=59.5%

谢谢
那(12-5)x0.5=3.5W,对于LM2576需要多少散热面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12-5)x0.5=3.5W,对于LM2576需要多少散热面积呢?

散热片越大 芯片温度越低,嘿嘿,好像是这么说的吧?
你的模块效率不正常。

网友B:
无图无真象!…
      电感多少?…PWM波形?…
         频率过低!…品质太差!…散热不够!…

网友C:
建议楼主把使用的电路图上传一下
不然很难猜到原因

网友D:
因为空载和带载的效率不同,所以不是简单的叠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5V*0.5A=2.5W
输入功率:12V*(0.5A-0.15A)=4.2W
单纯转换效率:2.5W/4.2W=59.5%

充电电流不一定就是0.5A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充电电流不一定就是0.5A吧

“12V供电转5V,电流0.5A"
我对楼主的这句话的理解是输出电流0.5A

网友E:
无图,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