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初级应用

楼主(2015-10-28):
第一步设置晶振好像不会啊,和f系列不一样,看到BOM表上外部晶振好像是13.56mhz,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晶振。
有大神发一份工程文档,599316704@qq.com
可以设置外部晶振的代码。
我现在卡在
系统启动文件使用的是startup_stm32l1xx_md.s mdk版本,外部时钟默认的8MHZ,进行软件调试时,发现软件一直卡在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楼主:
mcu型号STM32L152RBT6
一楼给自己了。

网友:
手册上关于晶振怎么说的,没有参考例程吗

网友A:
STM32不是有内部晶振吗?怎么不用内部的?

网友B:
求上图,13.56mhz的晶振,没听说过

网友:
我用的STM32L152RBT6,外部晶振用的8MHZ,一切正常

楼主(2016-05-23):
搞定了,结贴。主要是这个13.56MHZ的晶振问题,这个数值的晶振比较特殊,其实是为了适应串口波特率的。
这个晶振产生的串口波特率比一般的8MHZ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