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关于单片机检测高电平

楼主(2015-10-28):
IO口检测高点平的问题,曾经而困扰我不少时间。

这几天做一个项目,又有点晕呼了,查了不少资料,做了一个总结,和大家分享~~

1、51单片机的I/O 口检测高低电平是需要首先让该端口置为1的。此时这个引脚才被设置为输入。

2、如果是avr单片机,可以通过设置DDRx的值来设置输入输出(详见数据手册~~)

3、切忌要将单片机的检测端口设置为输入,否则可能影响被检测模块端口的电压(如:被拉低电平至0v,或被拉高)

4、注意单片机一般是TTL电平模式的,因此高电平的最低应该是2V,低电平的最高应该是0.8V。(具体还是见数据手册比较保险一点)

网友A:
见识了,感谢总结。

网友B:
这算什么总结

这明明不看手册的节奏

网友C:
第三条等于大学数字电路课上泡妞去了?

网友D:
第一条显然是被书本给害了

网友E:
看看手册都有了,有时候经验是会害人的

网友F:
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