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SL的几点介绍

楼主(2015-10-28):
关于CSL
为什么要设计CSL?
1,DSP片上外设种类及其应用日趋复杂
2,提供一组标准的方法用于访问和控制片上外设
3,免除用户编写配置和控制片上外设所必需的定义和代码

什么是CSL?
1,用于配置、控制和管理DSP片上外设
2,已为C6000和C5000系列DSP设计了各自的CSL库
3,CSL库函数大多数是用C语言编写的,并已对代码的大小和速度进行了优化
4,CSL库是可裁剪的:即只有被使用的CSL模块才会包含进应用程序中
5,CSL库是可扩展的:每个片上外设的API相互独立,增加新的API,对其他片上外设没有影响

CSL的特点
1,片上外设编程的标准协议:定义一组标准的APIs:函数、数据类型、宏;
2,对硬件进行抽象,提取符号化的片上外设描述:定义一组宏,用于访问和建立寄存器及其域值
3,基本的资源管理:对多资源的片上外设进行管理;
4,已集成到DSP/BIOS中:通过图形用户接口GUI对CSL进行配置;
5,使片上外设容易使用:缩短开发时间,增加可移植.

网友A:
什么是CSL?:用于配置、控制和管理DSP片上外设

网友A:
DSP CSL的使用(cache,timer)  芯片支持库(CSL)提供了一个用于配置和控制片上外设的C语言接口。它有各个分立的模块组成,并被编译成为库文件。每个模块对应一个单独的外设,除了个别提供通用程序支持的模块。使用CSL可以方便片上外设的使用,缩短开发周期,提高程序的可移植性,硬件抽象。在硬件层标 准化并相互兼容(见CCS->help->contents->TMS320C6000 DSP  Reference->C6000Libraries->C6000 Chip Support Library)

网友B:
猜的没错,.CSL文件是DSP的配置文件

网友C:
有没有详细点的关于CSL的说明

网友D:
芯片支持库(CSL)提供了用于配置和控制片上外设的C语言接口。它有各个分立的模块组成,并被编译成为库文件

网友E:
CSL库是可裁剪的:即只有被使用的CSL模块才会包含进应用程序中

网友F:
csl是dsp最新库函数,很好用。

网友F:
直接调用各种库函数就OK了。

网友F:
芯片支持库(CSL)提供了一个用于配置和控制片上外设的C语言接口

网友F:
CSL:Chip Support Library 芯片支持库 BIOS: TI DSP的实时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