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sd bootloader

楼主(2015-10-28):
把mcu用usb虚拟成假U盘,然后拖动S19文件bootloader下载更新程序。有相关参考代码或连接下载吗?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A:
这个在飞思卡尔的官网就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飞思卡尔的官网就有吧

源代码应该在软件里收吗?

网友B:
我记得官网就有啊

网友C:
这个好像不是通用的吧,你是哪个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不是通用的吧,你是哪个仿真器

IAR

楼主:
主要是一收bootloader出来好几页,不知道怎么筛选

网友D:
你到官网搜索AN4379,你就可以搜索到对应的文档和例程代码啊!

网友C:
硬件 不是软件

网友E:
找对应的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