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饱和电感的如何选择

楼主(2015-10-28):
如题:想询问饱和电感如何选择;

背景:DCDC变换器,选用全桥拓扑,输出为全波整流,准备在输出整流二极管前面加饱和电感,抑制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这个电感该如何选择?

参数:变压器副边输出电压为400V,频率10k,输出电流最大60A。

网友A:
用矩磁材料, 如纳米晶, 参数具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矩磁材料, 如纳米晶, 参数具体算

版主能否提供一些现有的,可以买到的型号,参数不合适没关系,可作为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能否提供一些现有的,可以买到的型号,参数不合适没关系,可作为参考。 ...

对成本不敏感就用德国VAC的, 要抠成本就用江西大有磁材. 国内能做纳米晶的还是很多的. 你到官网熟悉各种牌号的参数, 再去根据实际需要算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