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差动放大电路怎么计算呢

楼主(2015-10-28):
(无正文)

网友A:
由于是对称电路, 计算一边就可以了. 假设信号只加在一边, 另一边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是对称电路, 计算一边就可以了. 假设信号只加在一边, 另一边没有变化.

嗯嗯。。。看了一下三极管的规格书。。。有点思路。。看那规格书怎么找不到Vce的对应值。。大神帮忙看看是哪一个位置可以参考Vce。。。

网友A:
这个A1015 倒是比较了解, 不明白你要找什么 Vce 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1015 倒是比较了解, 不明白你要找什么 Vce 值?

就如原理图中的c极与e极两端的压差,貌似在规格书里找不到相应的值!!
还没用过A1015呢  ,第一次用,这个管的一致性怎么样,用在这里合适不??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管子替代的?

网友A:
这个管的一致性不怎么样, 其实所有的三极管的一致性都不怎么样, 包括我们特别关心的放大倍数这个参数.
c极与e极两端的压差, 在手册上会给出的最大承受电压 BVceo 或 Vceo, 保证不要超过这个值, 估计基极偏置电阻会太小, 你先调静态工作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的一致性不怎么样, 其实所有的三极管的一致性都不怎么样, 包括我们特别关心的放大倍数这个参数.
c极 ...

将其中一个三极管分解出来如下图,并R71=20K   R70=8.6K
Ib=(15-0.7)/20K+8.6K=0.5mA
但Ic和Ie该怎么算呢?

网友A:
Ib 是不能这么计算的, 因为 R71 和 R70 里的电流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其中一个三极管分解出来如下图,并R71=20K   R70=8.6K
Ib=(15-0.7)/20K+8.6K=0.5mA
但Ic和Ie该怎么算 ...

还要知道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 是不能这么计算的, 因为 R71 和 R70 里的电流是不同的

那怎么把Ib Ic Ie算出来呢    稍微提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知道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才行吧?

电流的放大系数是怎么定的呢??需求上自己定的还是规格书上有呢?怎么我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的放大系数是怎么定的呢??需求上自己定的还是规格书上有呢?怎么我找不到!! ...

每只BJT的电流放大系数都不一样,但有一个范围。你的手册上 hFE 就是共发射极静态电流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只BJT的电流放大系数都不一样,但有一个范围。你的手册上 hFE 就是共发射极静态电流放大倍数。 ...

假设放大系数为80那么15-R71*Ie-Uce--R72*Ic+15=0推算出来的Ib=0.012mA(Uce=6V)
以R70=8.6K来推Ib:   15-R71*Ie-Ube-Ib*R70=0(这个计算Ib的结果是错的后面加上15V就对了),这个等式有什么问题??Rb不是接了一个地吗?

网友A:
嗯, 规格书上没有, 但教科书上有哇.
这上一帖的计算还是有错的, 应该是这样
Ib=(15-0.7)/(Rb+Re+βRe)
我感觉楼主还需要好好地翻翻你的教科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规格书上没有, 但教科书上有哇.
这上一帖的计算还是有错的, 应该是这样
Ib=(15-0.7)/(Rb+Re+βRe)

见笑了。。基础不扎实。。。。。:shutup:等下回去复习。。。

网友A:
没有见笑的意思.
三极管电路是放大电路的基础, 也是有源电路分析的很好的例子.
而静态工作点的调试以及反馈电路设计都有很多理论和实践意义.
学好它, 后面会有很多应用和借鉴意义.

网友C:
这样的例子,楼主拿不准的话可以看看铃木雅臣的书,上面开头介绍的很详细,有计算过程。还可以拿仿真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例子,楼主拿不准的话可以看看铃木雅臣的书,上面开头介绍的很详细,有计算过程。还可以拿仿真对比 ...

里面很多知识。。。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D:
模电书上都有的

网友E:
差动电路难于绝对对称

网友F:
这个电路非常不错的,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电书上都有的

把教科书翻出来看了。。。。。
简直是恶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动电路难于绝对对称

两个管比较难选。。。。现在市场也有集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非常不错的,可以参考的。

嗯嗯。。参考着。。。后面又在C极加了一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