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6 与 KEA06 的MCU 都有 factory bootloader吗

楼主(2015-10-28):
KE06 与 KEA06 的MCU 都有 factory bootloader吗? 此bootloader 可以完成从 uart ,I2c或者其他端口把程序烧入flash中

网友A:
有吧,没有怎么运行程序呢

楼主:
此 factory bootloader 是否是出厂的时候固化的一段代码 ,给到用户手里是不可以更改的???
请 freescale的工程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请飞卡的工程师来回答一下吧,我确实不知道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是KBOOT方案的话,目前还没把KE和KEA系列包括进来,但是这两个也是有bootloader方案提供的,不知道楼主具体需求是什么?

楼主:
@FSL_TICS_JeremyF: 目前我正在学习 KE与KEA两个系列的MCU,看到FLASH及bootloader方面,有的方面的原理不怎么了解。例如你说的这两个系列的bootloader方案是出厂的时候就固化好的,还是可以在我们用户这边做更改的?Bootloader在哪个地址区间?从地址0x0000_0000开始? 谢谢

网友D(2016-02-16):
@FSL_TICS_JeremyF:你好!我想请教一下,KE06 CAN Bootload最后地址跳转这部分,我应该如何修改App Code和Bootload Code?我的Bootload Code是在KEA128的基础上修改的,我使用的MCU是KE06Z64VLD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