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JTAG调试问题

楼主(2015-10-28):
您好,DIY一块板子,选的是K21的一块芯片,板子刚拿到,现在先从MCU调试开始走起,但是用JTAG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1、首先板子的部分原理图如下下图
2、IAR环境设置如下
3、问题描述如下
请问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要如何解决啊?谢谢:)

JTAG

JTAG

K21

K21

IAR  (60.17 KB )

IAR 环境

IAR 环境

问题

问题

网友A:
感觉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什么问题啊

我也不晓得,就卡在上述界面,一直动不了,死机了。JLINK 是V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什么问题啊

可以用了,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又可以了,呵呵,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了,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又可以了,呵呵,谢谢!

电脑重装一下系统吧!你的电脑肯定有点卡了

网友C:
这个100nF的电容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了,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又可以了,呵呵,谢谢!

不管怎么说,楼主可以对比一下debug interface设计,来来电路有无改进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了,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又可以了,呵呵,谢谢!

和你的电脑的运行环境有关系

网友F:
芯片有可能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