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信号检测放大电路,跪求指教!

楼主(2015-10-28):
各位大侠,初次接手一个小产品,但干这么多年,做的都是数字部分,拿着这个电路头大啊,能有高手详细解说一下这个红外接收放大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吗?能详细解说一下各个器件都是起什么作用的吗?照猫画虎的结果是输出结果没有变化。 跪求高手指教啊! 这是接手时的原理图参数,实际测试参数中,C3=5.1nf,C6=5.1nF,C8=100PF,VD2为红外接收二极管,另外,红外发射部分在几uS到几十个uS之间可调,1秒1次发送接收,

网友A:
把阻值都弄上,仿真看看。

网友B:
看不出大问题

楼主:
大侠能详细解说下吗?主要是看不懂这个电路,太长时间不碰模拟了

网友C:
你这个和我之前问的那个电路很像,你可以看看我的一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和我之前问的那个电路很像,你可以看看我的一个帖子,

:'(看不懂啊!:'(:'(

他的帖子是关于前级的,帖子名“这个放大电路是怎么放大的,差分吗?”

网友D:
第一级是IV转换,第二级是交流放大器。
光敏接收应该是光电二极管吧,也可能是光电池。
要注意,光敏二极管和光电池的方向刚好相反。
由于运放加的是单电源,所以有些偏置电路。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你可以找个简单的仿真软件仿真。
仿真时,光电二极管先用交流恒流源替代。

网友E:
7楼说的对,IV转换加交流放电,然后直接进AD。这个电路耐心调调就出来了

网友F:
出不来信号可能是通频带不对,那几个RC的值要仿真一下,选一选。通频带是基于红外接收头特性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级是IV转换,第二级是交流放大器。
光敏接收应该是光电二极管吧,也可能是光电池。
要注意,光敏二极管 ...

大侠能更详细的解说一下这个电路不?实在是太长时间没接触过模拟部分了,现捡起来也没这个时间啊。

网友D:
把元件参数标上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出不来信号可能是通频带不对,那几个RC的值要仿真一下,选一选。通频带是基于红外接收头特性选的。 ...

请问该用什么可以仿真?

网友H:
看不出来啊

网友I:
详细分析见附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元件参数标上吧

我在首帖将原理图更新了,参数已经标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详细分析见附图所示

谢谢如此详细分析

网友F:
最好能贴个运放1脚的波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首帖将原理图更新了,参数已经标上了

最好能贴个1脚的波形,才好确定后级的通频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该用什么可以仿真?

Multisim或者Orcad,不熟悉的话先从Multisim上手,会用示波器就会用Multisim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详细分析见附图所示

我已经将参数等更新了

网友J:
7楼的很对

网友K:
C3会不会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能贴个1脚的波形,才好确定后级的通频带

收发在几us到几十us之间可调,1秒一次收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收发在几us到几十us之间可调,1秒一次收发

信号应该是模拟量的吧?频率大概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应该是模拟量的吧?频率大概有多少?

请问指什么频率?:L不清楚啊,接手的时候没有正常可用的板子,没有程序,只是简单交代说这个收发时长在几微秒到几十微秒可调,周期是1秒采集1次

网友D:
1 运放选LMV358
2 第二级直流工作点应该在电源电压一半左右,也就是R3=R4,
3 第二级交流增益20倍,是否有些大
4 最好给出运放1脚和7脚的波形。根据波形调节增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指什么频率?不清楚啊,接手的时候没有正常可用的板子,没有程序,只是简单交代说这个收发时长在几 ...

额,或者直接上波形图也行,像老张说的,1脚7脚

网友L:
我想这个用于数字脉冲信号,电路性能有点难,US的脉冲怕有接收不到,或边沿不够明晰或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运放选LMV358
2 第二级直流工作点应该在电源电压一半左右,也就是R3=R4,
3 第二级交流增益20倍,是否有些 ...

请问16楼的计算说明是正确的吗?因为没有正常可用的板子,我也抓不到这个波形,只是这块新做的板子的程序我自己现在在做,所以说不清楚。只是根据原来负责的人的说明,在几us到几十uS之间调整这个收发的时间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详细分析见附图所示

想请教一下这个C5,R7,R9,C3组成的带通滤波器是怎么计算和工作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这个C5,R7,R9,C3组成的带通滤波器是怎么计算和工作的?

楼主:
那我是不是可以反推我的收发的频率应该落在这个频段,因此可以确定我发射红外的时长和接收红外的时长?

网友M:
关键在VD2原件。
有两个方案:
1.  VD2采用电池类的器件,不能使用二极管,电阻类器件。即可观测到信号。
2,将VD2负极,即运放2脚使用合适电阻连接到GND

还有一个问题是输入信号是方波信号,根据描述大约为每秒一个几十微秒的 脉冲。即使上述电路放大部分正常,想用AD直接测量这个信号的幅值也有一定难度吧?

网友D:
US级脉冲,你的低通滤波器会滤掉脉冲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我是不是可以反推我的收发的频率应该落在这个频段,因此可以确定我发射红外的时长和接收红外的时长? ...

是的哈~

楼主:
我可以根据这个倒推我红外发射和接收的时间长短?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可以根据这个倒推我红外发射和接收的时间长短?

是的哈~

网友N:
16楼的基础理论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O:
引用 网友I:
详细分析见附图所示

这个C7,C8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I:
C7用于相位补偿,防止振荡。C8用于建立运放的直流输出电压。

网友P:
1. 在现在的原理中,C5应该是有问题的,
2. AD采样之前,最好有个阻抗匹配,如跟随器什么的

网友Q(2022-08-27):
VD2接收过来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从后边的采样端看,输出的应该是模拟量,也就是说VD2过来的是个模拟量,整体的放大倍数应该是2.4倍,就是把VD2光敏电流和R10(10M)电阻乘积,放大到2.4倍后送到AD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