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 V4.11.0 会清掉上一次的用户工程配置

楼主(2015-10-28):
大伙有没有发现stm32cubemx V4.11.0 每次生成代码后会清掉上一次的用户工程配置?

楼主:
之前的V4.10.0就没有问题

IAR 是V7.2

网友A:
可能是新版本的升级的一个功能吧,清理旧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新版本的升级的一个功能吧,清理旧文件。

如果这样太不方便调试了,因为开发过程总是要修改一下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太不方便调试了,因为开发过程总是要修改一下配置的

修改后,应该是使用修改后的啊,之前的配置应该没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后,应该是使用修改后的啊,之前的配置应该没用了啊。

比如你写的APP,总要另外写吧,不可能生成的

楼主:
很少人用stm32cubemx?

楼主:
真的没有人用?

网友B:
反正如果是自己的.C文件,是会丢失的,要重新加入

网友C:
4.11这个版本的确有问题,坐等ST更新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的V4.10.0就没有问题

IAR 是V7.2

应该不会,你看下我的配置。

网友:
应该是能设置不清除上次配置的吧

网友E: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stm32cubemx 4.11.0, iar 是 7.2的,每次增加新的功能后,之前增加的.C文件就没了,还得重新加入。

网友F:
目前还在用V4.10,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漏洞就有点大了

网友G:
谢谢楼主的反馈!:)
已经向ST的Tools部门反映CubeMX v4.11上的这个issue了!

网友H:
看来是真的有bug了

网友B:
楼主试过如何在配置管脚时,一次进行多个管脚配置?比如PB0-15都配置成输出,不用一个一个管脚点了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的反馈!
已经向ST的Tools部门反映CubeMX v4.11上的这个issue了!

谢谢版主,还有一些问题:

stm32cubemx 生成代码,为什么不生成完整可以直接用的代码?

比如定义一个定时中断TIM2,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这句启动定时器是要用户自已手工加上去,对于CUBE的初学者来说,是很难知道这样用的,
//tim1 2 定时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static unsigned short us;
  switch ((uint32_t)(htim->Instance))
  {
    //  case (uint32_t)TIM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8);
    //    break;

  case (uint32_t)TIM2:
    us++;
    if (us == 1000)
    {
      us = 0;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12);
///      Radio->SetTxPacket("0123456789abcdef",17);
    }

///    TickCounter++;

///    UART_TIMER_INT();

    break;

  default:
    break;
  }
}
还有这个TIM2的回调函数,也要手工加的。这不是跟软件的设计初衷背道而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的反馈!
已经向ST的Tools部门反映CubeMX v4.11上的这个issue了!

请教stm32L051K8U6 在stm32cubemx中设定低功耗初始化的方法。

是不是stm32L0 低功耗的设置还没有做上去呢?

网友I:
放心吧,肯定会放出下一个版本的

网友J:
看来的确是有漏洞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还有一些问题:

stm32cubemx 生成代码,为什么不生成完整可以直接用的代码?

STM32CubeMX工具主要是帮助生成初始化代码。可以节省部分代码开发的时间,软件工程师不用去研究所有的寄存器设置。
就你所说的启动定时器的函数,Cube的HAL驱动API也提供了三种方式:
轮询模式,HAL_TIM_Base_Start
中断模式,HAL_TIM_Base_Start_IT
DMA模式,HAL_TIM_Base_Start_DMA
这个是由开发者根据应用来选择的。
对于所有的外设,都有类似的模式。楼主第一次看Cube的程序可能比较难,熟悉了一两个代码就好了。:)
CubeMX并不是完全替代代码编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stm32L051K8U6 在stm32cubemx中设定低功耗初始化的方法。

是不是stm32L0 低功耗的设置还没有做上去 ...

你具体是指什么低功耗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CubeMX工具主要是帮助生成初始化代码。可以节省部分代码开发的时间,软件工程师不用去研究所有的寄 ...

建议ST参考一下ICCAVR的初始化向导,并不是要代写APP程序,而是需要一个直接可以APP的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具体是指什么低功耗初始化?

比如您可否用CUBEMX初始化一个STOP RTC模式 的STM32L051K8U6 的工程?

网友K:
我也是的,折腾了一个星期了,正好这个星期公司在整加密系统,搞得我以为是加密系统的问题。不过我家里也是4.11,旧工程没这样的问题,今天试了下新工程,也成这样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的,折腾了一个星期了,正好这个星期公司在整加密系统,搞得我以为是加密系统的问题。不过我家里也是 ...

把工程拷到中文路径去,这样cubemx就只能修改.c.h不能修改iar的工程配置文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把工程拷到中文路径去,这样cubemx就只能修改.c.h不能修改iar的工程配置文件

用回V4.10版本了

楼主:
到现在还没有更新版本

网友K(2015-12-11):
4.12了,不知道问题有没有解决,不敢更新

网友M:
stm32cubemx 生成代码,一般需要稍微修改,因为机器生产的固定代码接口什么的,不一定跟你写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