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单片机的boot的电路如果说接低电平,那么直接接地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2015-10-28):
为什么看到很多电路在地和boot之间都又接了一个电阻呢还很大50K~100K的都有,难道是限流??

网友A:
可以看作限流

网友B:
这里BOOT这样接电阻是为了把boot电位拉到0,具体的解释百度上有。

网友C:
看一下BOOT引脚的描述,是做什么用的,为何要接电阻,理论上说,用这么大的电阻接地,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受到干扰,如果只是为了接个地,这设计者的水平实在太差。

不过楼主的问题就有问题,单片机不一定有BOOT脚啊,51没有,PIC16没有,AVR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