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如何配置系统时钟工作在50mhz

楼主(2015-10-28):
请问各位大虾,mini58如何配置系统时钟工作在50mhz??能给DEMO 看看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樓主可以去看BSP裡\SampleCode\StdDriver\SYS的範例程式.
程式使用PLL倍到50MHz給系統時鐘HCLK使用,
P3.6作為clock output作用, 會將PLL除以4的頻率波形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