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A的 FLASH 命令 怎么没有读命令

楼主(2015-10-28):
在 KEA128RM的 参考手册里, Page 258, 18.3.8.1 Flash commands, 里面只有 read once command ,读的是 information reg的 64字节,而没有单纯的读命令,例如读flash中的数据。
请问是其他地方有,还是就不提供这样的命令接口?

网友A:
应该是其他的地方有这个吧,不是太清楚

网友B:
KEA的Flash 读指令目前只支持这种,你可以在调试时,通过Debug工具查看一下Flash中的数据

网友C:
可以在调试时,通过Debug工具查看一下Flash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