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LDC电机能用PMSM电机驱动么?

楼主(2015-10-28):
如题,请问BLDC电机能用PMSM电机驱动么?我了解到BLDC电机时可以用SVPWM驱动的,但是电流做到正玄了,输出力矩不一定和PMSM电机那样也是恒定的吧?

网友A:
看看这个,两种电机的区别https://bbs.21ic.com/icview-3798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两种电机的区别https://bbs.21ic.com/icview-379804-1-1.html

谢谢!已解决

网友A:
解决了就好。及时结贴啊,:handshake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