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两个管子的工作状态?

楼主(2015-10-28):
请教下各位高手,图中两个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当比较器13脚输出高电平的时候,LED1灯点亮。
当比较器13脚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为何LED2灯点亮呢?
图中Q3基级接电解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燈亮的好好;後來并聯上2V燈泡吃掉3V電壓;上電視"閃"亮秀一下。

朋友,指点下小弟啊。上电由于电容充电Led2会亮下然后放电灭了。比较器输出高电平led1亮,低电平时led2是怎么亮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指点下小弟啊。上电由于电容充电Led2会亮下然后放电灭了。比较器输出高电平led1亮,低电平时led2是 ...

这个是339内部结构图,OC输出,电流是通过这里流走的

网友C:
你的图应该用GIF,或JPG格式,BMP格式的文件太大,一般很难看到。
LM339的输出是OC,和三极管Q3的输出做“线与”其中一个低电平,LED2都会亮;
C17在上电时充电,提供Q3的基极电流,Q3的集电极低电平,Q3输出低电平,LED2亮;
上电过程结束,Q3的集电极和339输出为高电平时,Q4导通LED1亮。

网友D:
图中两个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Q3,Q4工作在开关状态;相当于2个反相器。
当比较器13脚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为何LED2灯点亮呢?
电流从 +24V -> R29 ->  LED2 -> 流进LM339的13脚,然后到地(Gnd).
图中Q3基级接电解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啊?
上电时C17充电,Q3导通LED2发光,C17充电完成LED2熄灭。也就是说上电时LED2闪亮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E:
在上电时,只有LED2亮,其他不亮。

网友F:
这个R1 和上面的24V 不是可以去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