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电路求助!

楼主(2015-10-28):
最近看到个电流检测的电路,一直看不大明白是怎么工作的,还请各位前辈提点。电路图如下:交流信号从CN1端子接入,经过运放放大后的信号通过R18和C9构成的滤波器送给后面电路处理。这个运放到底是怎么工作呢?

网友A:
你也要采集电流?

楼主:
图中D1二极管作用是什么?其上会不会流过电流?如果不会的话电流的回路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B:
图中D1二极管作用是什么?
钳位输入电压。保护OP07输入。

其上会不会流过电流?
根据运放‘虚短’,D1两端的电压很低,流过D1的电流很小。

如果不会的话电流的回路是什么样的呢?
电流方向: +12V -> Q4 -> R6 -> (BR1/CN1) -> GND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中D1二极管作用是什么?
钳位输入电压。保护OP07输入。

那输入的交流信号 回路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