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m32+lwip网络通信

楼主(2015-10-28):
stm32+lwip网络通信 在向上位机发送送数据时,发送的数据必须是常量,但是我要把AD转换的数据发送给上位机应该怎么办?求各路大神指点一二,急需,谢谢!!!

网友A:
sprint(buf, "%d\r\n", variable);

网友B:
把AD转换的数据发送给上位机应该怎么办?这个不是通过那协议吗?》我还不会呢。

网友C:
把ADC转换的数据先保存下来再发送出去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ADC转换的数据先保存下来再发送出去不可以吗?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rint(buf, "%d\r\n", variable);

这不是通过串口打印吗,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吧,我想要的是在stm32中AD转换的数据通过lwip协议发送的上位机,但是这个协议里面好像是只能发送常量。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D:
谁和你说必须是常量的,变量赋值下就可以了

网友E:
需要我给你发一些资料吗

网友F(2020-07-17):
引用 楼主:
这不是通过串口打印吗,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吧,我想要的是在stm32中AD转换的数据通过lwip协议发送的上位机 ...

楼主,用任务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