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x43x的串口通信例程

楼主(2015-10-28):
#include "msp430x43x.h"
void init_uart(void);
void uart_start(void);
void uart_send(void);
void uart_receive(void);
unsigned char RXDATA_BUF[10];
const unsigned char TXDATA_BUF[10]={0xbd,0x77,0x3d,0xc5,0xc6,0xf5,0x68,0x0d,0x6b,0xff};
unsigned int RX_count=0,TX_count=0,TXBUF_num=10,RXBUT_num=10,FLAG;
void main(void)
{
    init_uart();
    uart_start();
    while(1)
    {
      _BIS_SR(CPUOFF);
      _NOP();
    }
}
void init_uart(void)                    //初始化UART
{
    unsigned int i;
    WDTCTL=WDTPW+WDTHOLD;
    FLL_CTL1|=XT2OFF+SELM_XT2+SELS;
    do                                  //等待时钟稳定
    {
        IFG1&=~OFIFG;                   //清除OSCFault
        for(i=0;i<0xff;i++);            //延时
    }
    while((FLL_CTL0&XT2OF)==XT2OF);
    UCTL0|=SWRST;                       //控制寄存器位
    UCTL0|=CHAR;
    UTCTL0=SSEL0+SSEL1;                 //选择发送时钟源复位
    UBR00=0XA0;                         //波特率9600
    UBR10=0X01;
    UMCTL0=0X5E;
    UCTL0&=~SWRST;                      //选择发送时钟源置位
    ME1|=URXE0+UTXE0;                   //使能TXD  RXD
    IE1|=URXIE0;
    IFG1=0X00;
    P2SEL|=0X30;                        //模块选用,p2.4,5USART0收发
    P2DIR|=0X10;
    for(i=0;i<10;i++)
    RXDATA_BUF=0;                    //    清接收缓存
    _EINT();
}
void uart_start(void)                   //启动发送
{
    IE1|=UTXIE0;
    while((UTCTL0&BIT0)!=BIT0);
    TXBUF0=TXDATA_BUF[0];
    TX_count=1;
}
void uart_receive(void)                 //接收
{
    RXDATA_BUF[RX_count]=RXBUF0;
    RX_count+=1;
    if(RX_count>=RXBUT_num) {RX_count=0;}
}
void uart_send(void)                    //发送
{
    TXBUF_num-=1;
    if(TXBUF_num>0)
      {
          TXBUF0=TXDATA_BUF[TX_count];
          TX_count+=1;

      }
    else
     {
        FLAG+=1;
        if(FLAG>10)
        {IE1&=~UTXIE0;}
         else
         {
           TXBUF_num=10;
           TX_count=0;
           uart_start();
         }
     }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Rx(void)//发送中断响应
{
    uart_send();
}
#pragma vector=US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Tx(void)//接收中断响应
{
    uart_receive();
}

网友A:
不是都有库了么?还用的都是寄存器

网友B:
给版主支持下,版主辛苦了!

网友C:
const unsigned char TXDATA_BUF[10]
前边加上const ,是不是就把数组放到flash里了

网友D:
#include "msp430x43x.h"
void init_uart(void);
void uart_start(void);
void uart_send(void);
void uart_receive(void);
unsigned char RXDATA_BUF[10];
const unsigned char TXDATA_BUF[10]={0xbd,0x77,0x3d,0xc5,0xc6,0xf5,0x68,0x0d,0x6b,0xff};
unsigned int RX_count=0,TX_count=0,TXBUF_num=10,RXBUT_num=10,FLAG;
void main(void)
{
    init_uart();
    uart_start();
    while(1)
    {
      _BIS_SR(CPUOFF);
      _NOP();
    }
}
void init_uart(void)                    //初始化UART
{
    unsigned int i;
    WDTCTL=WDTPW+WDTHOLD;
    FLL_CTL1|=XT2OFF+SELM_XT2+SELS;
    do                                  //等待时钟稳定
    {
        IFG1&=~OFIFG;                   //清除OSCFault
        for(i=0;i<0xff;i++);            //延时
    }
    while((FLL_CTL0&XT2OF)==XT2OF);
    UCTL0|=SWRST;                       //控制寄存器位
    UCTL0|=CHAR;
    UTCTL0=SSEL0+SSEL1;                 //选择发送时钟源复位
    UBR00=0XA0;                         //波特率9600
    UBR10=0X01;
    UMCTL0=0X5E;
    UCTL0&=~SWRST;                      //选择发送时钟源置位
    ME1|=URXE0+UTXE0;                   //使能TXD  RXD
    IE1|=URXIE0;
    IFG1=0X00;
    P2SEL|=0X30;                        //模块选用,p2.4,5为USART0收发
    P2DIR|=0X10;
    for(i=0;i<10;i++)
    RXDATA_BUF=0;                    //    清接收缓存
    _EINT();
}
void uart_start(void)                   //启动发送
{
    IE1|=UTXIE0;
    while((UTCTL0&BIT0)!=BIT0);
    TXBUF0=TXDATA_BUF[0];
    TX_count=1;
}
void uart_receive(void)                 //接收
{
    RXDATA_BUF[RX_count]=RXBUF0;
    RX_count+=1;
    if(RX_count>=RXBUT_num) {RX_count=0;}
}
void uart_send(void)                    //发送
{
    TXBUF_num-=1;
    if(TXBUF_num>0)
      {
          TXBUF0=TXDATA_BUF[TX_count];
          TX_count+=1;

      }
    else
     {
        FLAG+=1;
        if(FLAG>10)
        {IE1&=~UTXIE0;}
         else
         {
           TXBUF_num=10;
           TX_count=0;
           uart_start();
         }
     }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Rx(void)//发送中断响应
{
    uart_send();
}
#pragma vector=US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Tx(void)//接收中断响应
{
    uart_receive();
}

网友E:
好久没有配置过寄存器了

网友F:
注释不是很详细。

网友B:
好多寄存器,还是喜欢库操作的,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