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5输出方波对电路造成干扰,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5-10-28):
最近做了一个仪器,由两个板子组成,一个用SG1525搭建了一个高压开关电源,由SG1525产生PWM波,控制MOS管开关,给一个传感器提供1000V高压,电流很小只有不到1mA.另一个板子有电荷灵敏放大器,采集传感器输出的电荷脉冲,将其放大成脉冲电压给芯片采集计数。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传感器没有输出的时候,电荷灵敏放大器仍然有脉冲输出,用示波器观察后发现,这个干扰脉冲和高压电源板上SG1525输出的两路PWM波信号相对应。当把高压电源板的MOS管拔掉后,仍然有这个干扰。另个板子放大器板由5V供电,高压板是12v,两个电源模块是共地的。有人遇到过这类干扰吗?有什么消除的办法

网友A:
电荷放大器啊,输入阻抗很高的,最容易受干扰了,就算没有那个高压,不处理好的话,也会被干扰。
屏蔽罩、接地,看看能不能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放大器啊,输入阻抗很高的,最容易受干扰了,就算没有那个高压,不处理好的话,也会被干扰。
屏蔽罩、 ...

电荷灵敏放大器的屏蔽罩,加或不加,都没有太大改善。。。。愁啊

楼主:
有木有高手支支招。。。

网友B:
加屏蔽,PCB的设计要高度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屏蔽,PCB的设计要高度注意。

电荷灵敏放大器是5V供电,高压1525那边是12V,两个DC-DC模块我在电源部分共地。chunyang大哥能否指导下PCB设计中那些还要注意?放大器部分铺了地层,高压部分我没有铺地,是用一根底线给各个器件提供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屏蔽,PCB的设计要高度注意。

我给电荷灵敏放大器加了屏蔽盒,屏蔽盒的地接在放大器供电段电容接地端,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后来给高压部分加上屏蔽盒,但是噪声更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荷灵敏放大器是5V供电,高压1525那边是12V,两个DC-DC模块我在电源部分共地。chunyang大哥能否指导下PC ...

这个实在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这属于要求较高的EMC设计范畴,是要求硬功夫的软技术。一般而言,重点注意地回路、电源回路和信号回路的布局,明白敏感区域都是哪些,设法降低敏感区域的噪声耦合,尽量使噪声源远离敏感区。原则说起来简单,但认识和处理不是易事。

网友C:
电荷放大器啊,板上有这么高的电压,不容易处理啊。楼主先试试把电荷放大器用电池独立供电试试看,一步一步来,呵呵

网友D(2016-06-03):
楼主问题解决没,
本人有过很多类似EMI干扰问题的解决经验,搞过很多类似产品,就目前的经验,还没遇到过解决不了的EMI问题,关键在于科学合理的分析。
如可能的话愿意给支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