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关于使用霍尔传感器测量电机启停与转速遇到的问题,有一个点的位置无法解决。谢谢! - 电子设计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关于使用霍尔传感器测量电机启停与转速遇到的问题,有一个点的位置无法解决。谢谢!

楼主(2015-10-28):
一块小磁铁放在电机转轴端面上,靠边缘的位置,电机起动,霍尔传感器有信号输出。通过这个信号控制后级电机启停。但是前一次电机停止的位置恰好为霍尔传感器有信号输出的位置,就会产生错误信号。导致后级误启动。请问这个问题该处理呢?请不吝赐教!十分感谢!是否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可以更好的检测电机启停呢?磁铁位置及传感器位置如图所示,我采用的一个磁铁,且没有转盘,仅为轴。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图示如下,,,望驻足观望

网友A:
不如多放一个霍尔传感器,放开一点。用两个霍尔传感器来检测电机的转动信号,总不可能同时检测到一块磁铁接近吧

网友B:
每次前级或是后级电机启动后,就锁定状态,直到前级电机停止后再检测一次进行判断才能解除,就像按键去重一样,按一次后就锁存直到恢复,视为一次按键。

网友C:
同意楼上,由于你是在软件中判断一次接近霍尔有一次触发信号,这样在正好贴近的时候,由于一直处于判断,就好比死机现象。这时如果用消抖的方法处理,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前级或是后级电机启动后,就锁定状态,直到前级电机停止后再检测一次进行判断才能解除,就像按键去重一 ...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假如我用单片机作为控制器的话,每次开机或者停止之后检测一次此时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状态,然后记住这个状态,当检测输出电平跟之前锁存的状态不一致的时候即可判断电机处于启动状态,至于停止的话是在一个采样周期内无脉冲输出。这样的话可以采用类似于图示所示的在轴上放置四个磁铁,提高分辨率。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由于你是在软件中判断一次接近霍尔有一次触发信号,这样在正好贴近的时候,由于一直处于判断,就 ...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假如我用单片机作为控制器的话,每次开机或者停止之后检测一次此时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状态,然后记住这个状态,当检测输出电平跟之前锁存的状态不一致的时候即可判断电机处于启动状态,至于停止的话是在一个采样周期内无脉冲输出。这样的话可以采用类似于图示所示的在轴上放置四个磁铁,提高分辨率。是不是这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多放一个霍尔传感器,放开一点。用两个霍尔传感器来检测电机的转动信号,总不可能同时检测到一块磁铁接 ...

判断俩个传感器输出均有变化判断电机是否转动,在硬件上改变一下,楼下的说在软件方面做下变动,俩个不同的方向,回头我来试试.thank you for your idea!

网友D:
笨呀!…
            过段时间还会提出“八个”方案!…
             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笨呀!…
            过段时间还会提出“八个”方案!…
             有解决方案… ...

:lol:lol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D:
在主电机电源线上套磁环:引导付机起停!…
      但你这个构思怪怪地…电机停,但有惯性呀…有刹车构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