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谁懂这个低压过压保护电路的原理啊

楼主(2015-10-28):
这个电路会在主电源输入4.4-5.4V时正常输出。但是离开了这个区间就会断开,切换为USB供电,谁能明白是怎么个原理,搞不懂啊,仿真通过。谢谢哈,敬请指教。

网友A:
U1负责高压关断电池,
U2负责低压关断电池,
不管过压、欠压,U2正极都为高电平,会导致Q2 Q3关闭,
Q1产生反相电平,关断Q2 Q3时同步控制Q4 Q5 Q6打开,
Q6作用是在USB供电时,保证Q2 Q3可靠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负责高压关断电池,
U2负责低压关断电池,
不管过压、欠压,U2正极都为高电平,会导致Q2 Q3关闭,

感谢啊,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负责高压关断电池,
U2负责低压关断电池,
不管过压、欠压,U2正极都为高电平,会导致Q2 Q3关闭,

大神,给我详细解释下U1,U2是怎么起作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给我详细解释下U1,U2是怎么起作用的吧

小伙子,都靠别人可不行,431是个很基础的器件,你自己先看资料琢磨琢磨

网友A:
另外,4楼的提示也是对的,你这个电路是实际在用的,还是没有经过实物验证的?
哎。。。啥时候变成大神了。。。。我是不是要跳一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都靠别人可不行,431是个很基础的器件,你自己先看资料琢磨琢磨 ...

这个还没有实物验证过,U1,U2提供的基准电压反馈到输入端差不多就是控制电压关断的区间,但是想不明白怎么就嫩控制关断了,因为仿真仿出来是一头雾水,U1、U2 ref端好像跟没起作用一样,但是结果就是对了。。。有没有理论上很明了的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没有实物验证过,U1,U2提供的基准电压反馈到输入端差不多就是控制电压关断的区间,但是想不明白怎 ...

这里的431,当成一个比较器用;
用一个431做电压基准,另外用一个比较器芯片做MOS管的开关控制,也许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431,当成一个比较器用;
用一个431做电压基准,另外用一个比较器芯片做MOS管的开关控制,也许更好 ...

对对,刚刚搞明白了,两个431就是提供两个电压基准,当TL431的ref端电压与基准电压比较,决定431是否工作,然后就控制了U2的A端的电位高低,进而控制pmos的开关,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刚刚搞明白了,两个431就是提供两个电压基准,当TL431的ref端电压与基准电压比较,决定431是否工作 ...

我觉得,你都能自己设计出来这个电路,就应该知道原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都能自己设计出来这个电路,就应该知道原理呀

说来惭愧,我就一学生,这是在网上找到的。好像还是根据一个专利改过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我就一学生,这是在网上找到的。好像还是根据一个专利改过来的。 ...

大致原理就那样,构思还算巧妙,只是电路也没什么大用处啊,功耗比较大,成本也不算低,电池端怎么还需要进行过压切换?
正常来说,USB有电就优先由USB供电,USB没电就无条件切换到电池

网友A:
431内部有2.5V的电压基准,输入到ref脚的电压与内部基准电压比较,ref脚电压高于内部基准电压则K端吸收电流、电压降低,ref脚电压低于内部基准电压则K端减少电流、电压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原理就那样,构思还算巧妙,只是电路也没什么大用处啊,功耗比较大,成本也不算低,电池端怎么还需要 ...

原来我用滞回比较器做过一个类似的功耗比较小的,但是那个比较器要 6毛多一个,不便宜啊。因为我现实想要实现的功能跟正常的有点不一样,那个USB供电我其实是想用充电宝供电,还是感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