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开关电源最大占空比与输出电流对应关系

楼主(2015-10-28):
设计单路输出的反激开关电源时,输出要求为5V  1A,其中最大占空比选择50%,最大占空比对应的应该是最小输入电压、输出满载的情况。那么问题来了,输出电压5V不管是空载、半载、满载,都不会变,输出功率等于输出电压5V乘以输出电流,那么满载电流是1A吗?不是1A又是多少?

另外,如果满载电流是1A,那么通常我们需要将电源降载运行吗(听说这样可以保留余量咋咋的)?比如0.5A输出。但是又听说降载运行电源效率就低了?有这个效率变低的讲法吗?

都是些基础性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设计的满载是1A,那满载就是1A啊,电源功率降低是,效率不一定会降低,输出功率降低一些,效率还有可能会略高一点

网友B:
经济型开关电源, 在额定电流的30-50%范围效率最高

网友C:
建议,占空比选0.4,另外,你所设计的点,就是工作的最佳点,尤其是小功率的反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