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进不了编程模式

楼主(2015-10-29):
如图  第一次的时候  擦除  或者  清空  都是成功的   然后再操作就不行了      如果想再操作  就要拔掉ISP下载线  再从新插回USB口   为什么这样啊??

楼主:
补充   只要操作了一次   然后第二次操作  无论点哪个都是  进入编程模式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   只要操作了一次   然后第二次操作  无论点哪个都是  进入编程模式错误 ...

编程器不好用

网友B:
用了USB的扩展器导致电流不足,ISP无**常启动。建议换一个USB口

网友C:
通信USB口不稳定

网友D:
有些MCU在烧录程序时需要冷启动。

楼主:
我回来了,暂时算是解决了   最终发现是复位电路有个电阻坏了   测到是0欧   但是为什么第一次能擦除成功   还是很困惑

网友E:
有可能空白片子上电直接进IS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