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为什么我的程序停止模式不能用b1...

楼主(2015-10-29):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为什么我的程序停止模式不能用b1口的外部中断唤醒?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为什么我的程序停止模式不能用b1口的外部中断唤醒? ...

网友A:
停止模式理论上可以用IO中断唤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止模式理论上可以用IO中断唤醒吗?

可以啊资料显示

网友B:
标准外设库就有这样的例程。楼主可以对比看看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外设库就有这样的例程。楼主可以对比看看哪里的问题。

你是指库函数吗?还是要到哪里下载标准外设库?我有点不懂,我的代码就是用库函数里面的,但是无法唤醒?你可以上传你说的那个历程吗?或者告诉我在哪里下载

网友C:
标准库就是3.5的哪个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库就是3.5的哪个库

我用的就是库里的函数,只是换成寄存器设置了,怎么还是不行啊

网友D:
停止模式有专门的唤醒脚pa0是其中一个

网友E:
可能选择错了管脚,亦或者需要配置什么寄存器映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选择错了管脚,亦或者需要配置什么寄存器映射过去。

你看了我的程序了吗?能帮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