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可以只使用半个串口并把另外一个不用的当普通IO吗?

楼主(2015-10-29):
如题,我用stm8L,有时并不需要双向通信,所以只想用半个串口并把另外一根不用的口线用作普通的IO口.能办得到吗?怎么处理?

网友A:
不去配置另一个IO,测试下看看;

网友B:
可以,我试过只TX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的。把其中的TX或者RX不配置成特殊功能脚

网友D:
看过datasheet吗。

楼主:
请问操作哪个寄存器,remap的寄存器,一次就指定一组的.

网友E:
这个好像是不可以的。不过你可以试试。半个串口怎么用呀

网友F:
当然可以,控制寄存器配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控制寄存器配置一下

请问是哪个寄存器,没找到啊.remap寄存器是一组一组的.

网友G:
定义IO脚的时候只定义TX或者RX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个寄存器,没找到啊.remap寄存器是一组一组的.

一组使能的仅是串口硬件模块,但是管脚配置如果不设置为AF模式的话那么还是普通的IO

网友I:
实际测试下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J:
看datasheet,引脚多功能。配置就好了。

网友K:
TX或者RX应该是第二功能,不配置,默认应该是普通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