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voton的IO引脚配置问题

楼主:
N79E815A的P30,P31口要配置成输出和输入口,该如何配置?求问。

P3口寄存器

P3口寄存器

网友A(2015-10-30):
请参考下图设置P3M1和P3M2的bit1和bit0位

网友B:
能同时配置成输入输出吗

网友C:
配置成准双向模式,就是你要的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成准双向模式,就是你要的输入输出。

谢谢,已经配置好了

网友:
肯定可以配置的,一个配置输入一个配置输出,不冲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配置成准双向模式,就是你要的输入输出。

是不是和FPGA里面的双向口的意思一样啊